问一个水泵选法的问题

楼主(2020-03-16):
目前做IPX5的防水等级测试, 每个喷水口直径为6.3MM,试验样品到喷水口距离为2.5~3米,流量为12.5升每分钟。
如果我一个泵同时供应这12个喷嘴,水平喷射,请问我要选多大功率的自吸泵啊?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最好带公式,谢谢了

楼主:
自吸高度3米

网友A:
你是每个喷嘴流量12.5L/min还是12个一共这么多?

网友:
喷嘴最大流量时压力是多少,这个厂家有参数吧,假如这个压力是A,管路损失的压力是B,吸水高度的压力是C,泵的就是ABC的和,稍微留多点,现在你说的好多参数都不知道啊

网友B:
这个问题中,泵的出口压力是最不容易得到的,只能估算,泵扬程=吸上高度3米+喷出2.5-3米需要的压力,因为不确定参数太多,所以最好做个试验得到;扬程确定后,轴功率=流量x扬程/泵效率,泵效率就看选型的泵效率值,之后再按1.1-1.3倍轴功率=电机功率,来选择配套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每个喷嘴流量12.5L/min还是12个一共这么多?

每个12升每分钟 一共12个  一小时出水量一共9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中,泵的出口压力是最不容易得到的,只能估算,泵扬程=吸上高度3米+喷出2.5-3米需要的压力,因为不 ...

能帮我估算下吗 我算了 才400瓦啊  可别人帮我算了  杨程都选40以上的  为啥要那么大啊 40以上杨程的  电机都很大呢

网友:
选水泵容易,但你这口径和流量,喷射距离要配啊,要得到此时的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我估算下吗 我算了 才400瓦啊  可别人帮我算了  杨程都选40以上的  为啥要那么大啊 40以上杨程的  电 ...

1、按照人手持喷嘴高度1.5米算,根据自由落体公式 H=0.5gt^2,则1.5=0.5x9.8xt^2,得到T=0.55秒,加上空气阻力,按照水平喷出后0.6秒落地。
2、喷嘴射出的初速度v=S/T=3/0.6=5米/秒,则12个直径6.3mm的喷嘴总流量为12x(0.0063^2)x3.14x5/4=0.00187m3/h
3、12.5升/分钟=12.5/1000*60=0.75m3/h,远大于0.00187m3/h,所以流量足够,选择泵流量1m3/h左右就可以了,就看扬程的大小
4、估计15米扬程足够,但是喷嘴形状要规范,类似消防喷嘴的结构,损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