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车间焊接难度大不大是否合理

楼主(2020-03-16):
最近总是看到Workshop assembly weld,我理解字面意思是车间装配时焊接。但是不知道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得体,装配完了再焊接,可能造成零件变形并对零件材料性能产生影响。这样做能行吗?

网友:
只要有焊接,就会有变形和对材料性能的影响,不管装配前,还是装配后。这个应该不是重点吧。可能设计是想通过装配后焊接来保证零件之间的配合。不然焊接后,装不上呢?

网友:
关键看哪个便宜,成本才是王道!

网友:
焊接后变形是必须的,个人认为装配后再焊接是可以把热量传倒到其它零件上的,可能会引起其它的问题

网友:
千万不要这么干,装配后焊接,产生的变形及焊后应力释放会产生较大尺寸误差,我们一般都是悍后时效处理才装配的。

网友:
按实际装配需求取舍,很多时候是不得不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