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鸡,求教?望各位大手子能给些建议,谢谢

楼主(2020-03-16):
在设计中往往出现因配合或几何约束问题,使2个"点"位置的尺寸出现小数位,那怎么处理这个小数位呢(一般都是0.2/0.3这样的)?是圆整还是把那个小数的当作误差,就像图片里我今天找了个图册,照着画的这种样子,只要一改那个小数一连串的几何约束就要重新调整。(黄色的线条为标注尺寸)

网友A:
小数位留着有啥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数位留着有啥问题呢?

总感觉这个0.2或0.3之类的怪怪的,之前看图册很多是整数或者小数为5的小数

网友B:
优化取整

网友:
或者把尺寸精度设置成个位,消零显示,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C:
如果没有误差精度要求,就都取整数;要么都取相同位数的小数,最多2位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化取整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误差精度要求,就都取整数;要么都取相同位数的小数,最多2位小数。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