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滑差率是什么?和滑动率是一个意思吗?

楼主(2020-03-16):
听到了齿轮的滑差率,但是在设计手册上找不到滑差率,只是找到了滑动率。请问:齿轮滑差率是什么?和滑动率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A:
这应该是叫滑动率吧?
滑动率也称滑动系数。滑动系数的基本概念一对啮合的齿轮,在同一啮合点上二齿廓的线速度并不相同(节点除外),因而齿廓间存在滑动,从而导致齿面的磨损或胶合破坏.通常用滑动系数表示齿面间相对滑动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叫滑动率吧?
滑动率也称滑动系数。滑动系数的基本概念一对啮合的齿轮,在同一啮合点上二齿廓的线速 ...

那么滑动率这个参数来衡量齿轮的什么性能呢?

网友:
没法做到纯滚动的部位,就会磨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