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内孔测量求助

楼主(2020-03-17):
各位老师,目前手头有一个产品,内孔较深且底部有角度,批量加工需要检测底部角度是否合格。目前检测设备不能直接检内孔底部。想出一个方案:用蜡或者其他快速凝结填充剂填充内孔,凝固后取出填充剂测量。有哪位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下适合这种的填充剂?

网友A:
石蜡之类的会有凝缩的,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剖检

剖检,不太适合,底部是类似一个坡度,剖的话就破坏了这个坡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蜡之类的会有凝缩的,不准。

所以,看看有没有更改的材料,这个我们靠机床刀具保证,但是首件还是要检测的,检测频率不是太高

网友:
做个通止规

网友:
做个检测工装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看看有没有更改的材料,这个我们靠机床刀具保证,但是首件还是要检测的,检测频率不是太高

单件检测,做个工装就可以吧。

网友:
有三点测量仪,或者http://www.hexagonmi.com.cn/CMS/p-320.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件检测,做个工装就可以吧。

工件内孔较深,内孔低部是螺旋形坡度,制作工装难度大,且检测不准,方案是使用填充剂,倒个模出来测量,现在就是不太清楚用什么填充剂比较好

网友:
用深度尺检测。做个工装,固定测量几个点,把角度转换成高度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内孔较深,内孔低部是螺旋形坡度,制作工装难度大,且检测不准,方案是使用填充剂,倒个模出来测量, ...

图画得有点low,凑合看,就是个示意。

随便焊接个支架,中心做个孔,找个车床的卡盘(图上的转盘),水平安装到架子上,调水平之后,一个检测用的回转台做好了。做个球头的直杆,再加个长杆,铰接,做个杠杆式的放大器(这个有误差,有条件的用凸轮式的)。配合指针和标尺,检测设备就全部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检测,以槽的最低点为起点,记录此时标尺上的数值为A0,依次转过角度α,记录每次的标尺数值为A1~An,剩下的就是填表,对比数据了。有条件的用加工中心先打个样就更好了。

以上是胡说八道,仅供参考。

网友:
你就量取坡度终点高度差,你要全量取还真没好办法。

网友:
锥度塞规

网友:
就这内孔还叫复杂?三坐标加长测头不就测了,手工测也可以简单的很

网友:
考虑三坐标或者做个简易检测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