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斜齿轮吃面啮合不好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0-03-17):
求助各位大佬:
在齿轮箱维修过程中,更换新齿轮后发现吃面啮合不好,详见下图,左上部齿面右边3/4处有效啮合,有哪些原因?

网友:
如果只换1个齿,与另一个啮合肯定不好。如果换了一对,看装配是否合适。

楼主:
成对换的,齿轮检测没问题

网友:
装配问题吧

楼主:
齿轮加工角度偏差、箱体变形之外好友其他原因吗?

网友:
看装配同轴度如何,同轴度没问题再看看齿面是否加工误差过大

网友:
齿轮轴 不平行

网友:
齿轮装配旋向

网友:
我怎么觉得2个齿的齿形不一样啊,一个斜齿,一个直齿,难道我看错了???????

网友:
新加工的参数是否与原来一样,再一个是加工过程是不是按照原来数据加工的,另外一个是看齿轮轴是否弯,轴承是否坏。

网友:
1,齿轮制作原因。2,装配问题。对比图纸慢慢找问题吧

网友:
可以和旧的对比一下,看看斜齿角度,齿数。
还有最简单的方法,测量一下新齿轮最大的外径,和旧的对比一下。 感觉是齿数或者模数的问题。

楼主:
轴承换的是新的,齿轮成对换的,轴跳动正常。

网友(2020-05-30):
重新磨齿轮,或者砂轮机手动修磨,以防断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