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选择求助

楼主(2020-03-17):
水平方向,有个物重约1kg的东西,要来回伸缩,行程在200mm左右,这种情况气缸可行吗?应该选用哪种气缸?

网友:
这种情况用电动缸咯,

网友:
缸径12,16,20 都可以,行程选200.

网友:
三轴缸没准可以,最好选滑台缸吧,内置导轨的,看手册去吧

网友:
可行是可行,但1kg。。。没用过很小的气缸,不知道有没有微型气缸,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

网友:
如果需要CEC缓冲器,可以找我。18801919550

网友:
最好选用滑台气缸或者自己搭个滑台

网友:
建议给重物加一个承重平台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先自己去查样册。。。。
以下是亚德客三轴缸数据。。。。。

网友:
考究考虑的东西还是不少的。简单点,工件是否有摩擦产生,需要达到的速度要求,是否有中间停止等要求,是否有摆动限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