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上下打开超过90度时,可以用气缸控制么

楼主(2020-03-17):
        如图,车门自重80公斤左右,车门从0度打开到角度为100度,此时车门重心发生变化,气缸活塞在车门自重下受到的力从压力变为拉力,这样设计对气缸有没有影响?或者说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用气缸?
        按我的分析,车门打开没超过90度时,此时是没有问题的;当车门打开超过90度时,如图,车门重力G向下,气缸的力可以分为向左的推力F1和向上的推力F2,力臂分别是A和B,只要保证G*A小于F2*B,就能保证气缸没有问题。请问我分析的对不对?
        注:此案例是用两个气缸联动的,上图中没有表示出来。

网友A:
这种直接开盖方式是不合理的,应该用连杆机构。

网友B:
俩气缸同步有何考虑?

网友C:
可以用,在汽缸进气口和出气口加装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开盖方式是不合理的,应该用连杆机构。

为什么?不吝赐教。连杆结构,能具体说说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俩气缸同步有何考虑?

我的意思是气缸装在车的两侧,开门时同步向上顶,因为只有两侧有空间安装。可能题述没说清楚,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在汽缸进气口和出气口加装节流阀

谢谢指教,豁然开朗,请问你用过效果怎么样?

网友D:
这是小车吗?用气缸怎么供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小车吗?用气缸怎么供气呢

厂区内活动的车,基本不怎么动的,不怕没气

网友:
闭合状态,刚开启时所用的力,估计都能把缸杆憋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