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拧螺钉怎样才能不掉落

楼主(2020-03-17):
3是手拧螺钉,将零件1、2固定。怎样才能让拆开时螺钉留在2上不掉落呢?

网友:
市场上有那种不掉落的螺丝的

网友:
GB 839-1988 滚花头不脱出螺钉

网友:
前面的都是正解!

网友:
我一般是防脱螺钉旁边加个顶丝。

网友:
原来是滚花头不脱出螺钉,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