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标方案核算价格问题

楼主(2020-03-17):
我们这边核价的时候需要先把大体的三维模型画出来,然后分别核算外购件和机加件,焊接件为原材料成本X3,机加件原材料成本X6,但这样核算速度慢,也不够准确,所以想请教一下论坛的各位非标工程师,你们在方案核价的时候,如何能尽可能快速准确的核算出价格,尤其是其中的机械加工件?

网友:
小件车100铣200又车又铣250车铣又磨300块

网友:
如果希望成本相对正确的话,最好机加件的成本核的相对正确点,材料和加工要分开核的

网友:
设备重量材料成本x6

网友:
都知道原材料成本了,兄弟你这个方案是不是太详细了。。。
我一般都是按照机构估价,整体框架XXX,某某机构XXX,某某某机构XXX。。。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这么干的,兄弟你们设计费,编程费算上了吗?

网友(点评):
上面说的是BOM成本,设计费,编程费算人工成本,包含设计,装配,安装,调试等等

网友:
建议找个合作比较久的外协厂家,了解一下他们的报价,方便与你报价,不然,同样的工件,两个外协的报价会吓坏你的

网友(2020-05-26):
机加工厂商发给你们的报价单,每个零件都有价格,下次出图的时候,预估这张图纸加工商会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