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440不锈钢渗氮处理后,硬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0-03-17):
请问各位大侠,440不锈钢渗氮处理后,硬度能达到多少?
客户需要不锈钢制成的导轨,还要带齿,热处理难解决,想渗氮处理,请前辈给支支招,看都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
渗氮是表面硬度,里面还是软的,表面硬度达到六十度都可以,但硬度层只有0、1左右!

网友(2021-12-30):
440本身材料通过热处理后就能达到HRC60,渗氮后会更高。要看你硬度需求是多少,包括其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