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力矩扳手检验螺钉拧紧力矩?

楼主(2020-03-17):
以下为百度
拧紧法:使用扭力扳手继续拧紧,当螺栓由静摩擦改为动摩擦的一瞬间读数,即螺栓一动的瞬间读数,该方法需要稍微经过训练。
松开复位法:在螺栓和机构件之间划线,用扭力扳手松开螺栓90度左右,然后拧紧螺栓对准刻线的一瞬间读数。

请教,如何用力矩扳手检验螺钉拧紧力矩?百度说法是否正确?有权威说法吗?

网友:
找个说明书看看,是不是就权威了

网友(点评):
什么说明书?

网友A:
这是遵循的标准。可以看看 13485.至少医疗器械端盖拧紧 所需要的拧紧力 均值 是遵循的这个。

网友(点评):
13485是国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遵循的标准。可以看看 13485.至少医疗器械端盖拧紧 所需要的拧紧力 均值 是遵循的这个。

国际标

网友B:
精密棘轮式的,到了设定数值自己就「跳」了,没那么复杂

网友C:
突发奇想可不可以试着按照要求的扭矩反方向拧,拧不动就对了,看看多大扭矩能拧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密棘轮式的,到了设定数值自己就「跳」了,没那么复杂

用风枪拧紧(风枪效率高),用力矩扳手检验,在网上查到了检验方法,但不确定是否正确,有没有权威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发奇想可不可以试着按照要求的扭矩反方向拧,拧不动就对了,看看多大扭矩能拧下来

好像有正拧(往紧拧)和反拧(往松拧)的说法,但未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点评):
都是个人的突发奇想,感觉好有道理的样子,楼主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