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了,讨论一个图纸上的技术说明

楼主(2020-03-17):
我们的图纸上,经常有一句类似的话:未注倒角为C1,未注圆角为R1。
这个未注倒角和圆角指的是什么?我发现不同的人理解不一样。
第一种理解:我零件上有设计倒角和圆角,但是图面上我没标注,所以用这句话统一标注。
第二种理解:零件上没有设计倒圆角或者有设计倒圆角的地方已经在图面上全部标注出来,那这个技术说明是用来告诉加工的人棱边或者小孔倒一下角。
针对第二种理解,当我同时技术说明上写了棱边修光,去除毛刺等,是不是不需要再写未注倒角那一条技术说明了?
大家来说说自己的看法呗!

网友A:
“”未注倒角为C1,未注圆角为R1“”,什么叫“未注”?就是没有标注,仅是没有标注,但必须一定得有这个倒角,或者还有其它几个,因为是一样的尺寸,不用一个一个标注,所有才能有“未注倒角为C1”。

网友(点评):
未注这点没异议。。但同样的尺寸这个就不好统一了,我们这有未注倒角C1-C0.5,也就是那倒角不重要,倒大倒小似乎不影响什么,你可以随意,只要在我这个范围以内。

网友B:
零件尺寸和精度等级不同,未注倒角或者圆角的大小也不同。
不是所有的都是C1/R1。

网友C:
我感觉是图纸上没有标,甚至没有画,加工出来有棱角,就倒个角,避免划破手

网友:
应该是第一种理解

网友(点评):
跟我的想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注倒角为C1,未注圆角为R1“”,什么叫“未注”?就是没有标注,仅是没有标注,但必须一定得有这个倒 ...

按你的说法,如果必须有倒圆角的地方图面上有画出来且全部标注清楚,那么就不需要写这条技术要求是吗?

网友(点评):
你画过零件吗,A0号图纸上的零件,工人要拿放大镜看有没有半径为1的圆角吗。

网友(点评):
用A0图纸举例的话,如果有倒角且小到看不清,要么打印大图,要么要在图上标注出来,都是有解决办法的,跟目前讨论的未注倒角的含义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尺寸和精度等级不同,未注倒角或者圆角的大小也不同。
不是所有的都是C1/R1。

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哈,C1,R1只是我举得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图纸上没有标,甚至没有画,加工出来有棱角,就倒个角,避免划破手

那这种我写棱角倒钝,也就不需要写未注倒圆角了吧

网友D:
我的理解:图纸上得有这个倒角或者圆角,没有标注,参考未注倒角或圆角。 不然,到哪儿找未注倒角和圆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图纸上没有标,甚至没有画,加工出来有棱角,就倒个角,避免划破手

图纸上都不画,人家也不一定会倒,除了问题算谁得?

网友:
顾名思义,就是未标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图纸上得有这个倒角或者圆角,没有标注,参考未注倒角或圆角。 不然,到哪儿找未注倒角和圆角呢 ...

现在有看到一些图纸,图上没有画出倒圆角,但是标注了一个未注倒角多少,未注圆角多少,按第二种理解就是让工人棱角倒钝的意思,但是总觉得有点不规范。

网友E:
如果图中有未注的倒角和圆角,那一条还是要的。

如果图中没有倒角或圆角的,就不用那一条了,可以用“棱角倒钝、棱边修光,去除毛刺“。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图中有未注的倒角和圆角,那一条还是要的。

入股图中没有倒角或圆角的,就不用那一条了,可以用“棱 ...

我的做法跟你一样

网友:
按楼主说的情况:
第一种,图上需要有明确的倒角图示。
第二种,标注「棱边倒钝」,而不是未注倒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图中有未注的倒角和圆角,那一条还是要的。

入股图中没有倒角或圆角的,就不用那一条了,可以用“棱 ...

同意,我基本上都用去毛刺,别割手就行。棱角倒钝倒没怎么用。

网友:
个人理解就是第一种,重要的倒角会有标注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有倒角的话就要按第一种来写

网友:
个人理解,①倒角,倒圆,规范的是机械加工部分,比如车床、铣床顺手倒个角之类的;②棱边倒钝一般规范的是加工面和毛坯交界处,多为不规则轮廓;     所以异形零件,不好规范的地方,二者共存并没什么问题

网友:
第一种理解:我零件上有设计倒角和圆角,但是图面上我没标注,所以用这句话统一标注。
没有画出来的不算。

网友:
图纸上都不画,人家也一定不会倒,出了问题算谁得?

网友:
论坛有做加工的可以详说一下,如果是做设计的基本就是楼主说的两种情况;作为一名设计新人,我也很想了解一下自己设计的图纸,到了加工这边的师傅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
个人理解
第一种,
假如要理解为第二种,标注一般是消除锐边锐角,标数也会在0.5mm以内.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第一条,第二条一般用锐边倒钝等说明,没有画的东西不能无中生有啊,但也有可能有企业标准可以那样写,这个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手工绘图时,这个倒角可以不画出来,技术要求说明一下,去锐角毛刺,基本也就是倒0.5的角

网友:
对于车工序,这个要求适合所有画出、未画出的倒角,除非用途不需要倒角,要求中必须写明“保持锐边”!

网友:
只要不是模具刃口,就是第一种说法

网友:
图纸上有倒角的地方,没有标注的,就按未注执行。没有倒角的地方,锐角倒钝去毛刺。

网友:
凡是图上需要倒角而未标注尺寸的地方,麻烦您就别一处一处来问我了,都按c1处理即可,再打电话我就要骂人了

网友:
从逻辑上讲觉得两种理解都没有问题,但是可能使用情况不同。
例如有图纸上存在的倒角,但没有标注,那么依照未注倒角C1去做当然是合理的。
如果说图纸上存在的倒角已经全部注明,那么就可以理解成锋利打磨一下防止伤人。
我司工作中的做法是所有图纸上有的倒角都标注明确,然后备考加上未注明倒角C0.3以上,如果有特殊需要不可打磨的边角,需要在图纸上特殊注明。
希望对你有帮助,以上。

网友:
一般都是第一种意思吧

网友:
第一种呗

网友:
没有标注尺寸的圆角直角出来,没有就是没有

网友:
按字面上的理解个人认为应该是图纸上未标注,但应该是画出来的,不然的话不会叫做未注,很有可能是未画。但实际中我们默认的应该还就是这个未画,因为就算你画出来了比较小的倒角人家也未必会去查找,倒不如就全部倒角。

网友:
图纸上没有标

网友:
我感觉 你这去除毛刺指的是所有加工的位置  而未标注倒角指的的是  外型边

网友:
图纸上画出倒角或圆角,但是没有标注,才在技术说明上加这些话,前提是图纸上画出来了

网友:
对于懒得去画倒角,我会写出“锐角倒钝”,“锐角倒钝”和“未注倒角”是两种东西。

网友:
我没有标注过。但是我认为,标注上其实是为了给操作的工人一个提示。比方说需要CNC加工的东西,写上之后便于工人选择合适的刀和设定合适的数值,加工出来的东西更符合要求;激光割的东西也是同样。其实在激光割和数控机床上,软件会在特殊的地方自动生成一个很小的倒圆角。我们的供应商的工人一般很少看这个,当然,如果标注越细致的话,工人对加工这个零件的态度也不一样,直接导致这个零件精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