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的零部件不随原件更新

楼主(2020-03-17):
装配体中,由零件a,镜像生成相反版本的零件b,后来将a编辑改动,镜像生成的b未能随之更新,请教大侠,这可能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
在镜像生成的零件上右键,看看是不是取消了关联关系了?右键有一个关联中编辑

网友(点评):
很好很强大,谢谢!!!!!!!!

网友(点评):
在零件中用此功能可。

网友:
我用的实体镜像什么都没有改动,直接就镜像过去了,如果再更改部分尺寸,镜像直接就跟着变化,改的那个实体就没有变化?草图没有改动?

网友:
装配体中好像是这样,要再次编辑下,零件就是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