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使用solidworks遇到一个难题

楼主(2020-03-17):
如图,小弟用cad倒入灰色底稿,然后自己贴上红框中的三个药丸,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快速在绿框中贴入同样的特征!求求各位大佬们了

网友:
复制粘贴或者是阵列

网友:
在药丸组中建立辅助面,在绿色框放置药丸的位置也建立辅助基准面,然后让基准面重合。

网友:
直接阵列就行

楼主:
请问可以sw中有那种以指定形状自动布满指定区域的操作吗????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17 19:58复制粘贴或者是阵列
感谢,我准备采用阵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