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机构深沟球轴承需要成对使用?

楼主(2020-03-17):
深沟球轴承,主要承受径向力,为什么需要成对使用?比如以下机构file:///C:/Users/01000639/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58444601222.png

网友:
不是需要成对使用,而是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成对使用。

网友:
这个是悬臂结构,是有弯矩的。而不仅是径向力。

网友:
有双沟道的深沟球轴承,一个也能用。

网友:
看力的大小而已。
滚筒洗衣机是类似结构,比你这个应该要差不少。你网上看看有多少人三年换轴承你就明白了。

网友:
一个轴承能撑起一根轴?

网友:
你为什么要两条腿走路?

网友A:
链轮一受力,就有弯矩了啊,得撑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轮一受力,就有弯矩了啊,得撑着啊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位,如果按照我的图上那样装,是不是轴承代替了轴承受弯矩力?

网友:
请问楼主是学机械的吗?知道有个叫支点的东西吗?

网友B:
链轮受力后,如果只有一个轴承做支撑,轴承径向受力就很大,轴承径向也是有间隙的,这样轴在转动的时候就会径向跳动,轴承寿命也不长,在另一端加一个轴承后就基本消除了轴的跳动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轮受力后,如果只有一个轴承做支撑,轴承径向受力就很大,轴承径向也是有间隙的,这样轴在转动的时候就会 ...

那如果采用过盈能否消除径向间隙。虽然我知道寿命肯定也会降低。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深沟球轴承有游隙的,成对使用保证支撑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