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物体真实体积刻度的作法

楼主(2020-03-17):
某吧上的一个问题。如何在异形瓶上制作真实刻度线(刻度处就是里面装的液体的真实体积),这问题依稀记得在哪看到过,怎么制作的完全忘了。以前常去的论坛翻了一圈,翻出200X年的贴子,也没找到SW的案例。只找到UG的作法,大意就是做优化算例,求出体积与变量之间的曲线关系,再将曲线反插入图形中,作为刻度的依据。自个试了一下,原来真的可以这么玩。

网友A:
求出体积与变量之间的曲线关系,只能适用于有规则的异形体,也就是截面的几何形状是相同的,例如鸡蛋。
但如果是块不规则的土豆,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出体积与变量之间的曲线关系,只能适用于有规则的异形体,也就是截面的几何形状是相同的,例如鸡蛋。
但 ...

再异形的用这种方法都可以的哟。仔细看看描述,先列举不同的高度,让软件自个算出它的体积,大数据形成表格。将这表格数据作为曲线反插入SW里面,利用曲线反推需要体积所对应的刻度位置(高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异形的用这种方法都可以的哟。仔细看看描述,先列举不同的高度,让软件自个算出它的体积,大数据形成表 ...

按你所说的,实质上就是采样法,精度受采样的数量限制。
用采样的数据反推出刻度,在理论上就不成立。
比如只采样底部、中部和上部的截面,那不可能反推其他位置的刻度。
要想得到高精度的刻度,只能无限采样,那么这个反推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点评):
1、采样的步长足够小,数据量足够多,精度不会太粗; 2、异形采样肯定是从头采到尾,全程都采; 3、采样步长足够小的情况下,还需提高精度,生成曲线,中间的点本身就是用插值法进去的,偏差也不会太大。 4、反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所说的,实质上就是采样法,精度受采样的数量限制。
用采样的数据反推出刻度,在理论上就不成立。
...

这个本来就只是做个参考,比如我刻度标出容积为100-1000的,间隔100,那么150,210就是估算了。本来就是不规则的,当然不可能容积很准确地表达了

网友(点评):
用这方法,任意容积都能求出标线的位置,必须是我采样数据表范围内的数据。 这样刻度线的位置肯定不是均匀的,但它的位置能准确反应对应的内部体积(在一定的精度误差范围内)。

网友(点评):
标识容积100-1000的,间隔100,这间隔100用这种方法是不成立的。它有可能间隔60,也有可能间隔200,也有可能是任意数值,取决于你截面的变化情况。中间刻度量也不均匀。

网友(点评):
是啊,刻度线相对于坐标原地的距离,与容积不成正比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