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抽水马桶

楼主(2020-03-18):
嗨,大家好,觉得自动装置挺有趣的,做了一个自动抽水马桶辅助装置。
主要的机械执行机构是凸轮与挺杆的配合运动,来使得钢轴上下运动。
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图中可以看到,挺杆末端有滚轮(轴承),轴承装在被加工过的联轴器上,这个滚轮只要够宽(厚),再加上弹簧施加一个预紧的力,就可以一直与凸轮贴合的比较好。不需要担心挺杆会转动。
控制部分:简单说一下,CD4069转换高低电平信号,NE555定时电机转动时间,红外避障模块检测物体是否存在。L298电机驱动模块控制减速电机。
开环控制,凸轮每次转完一圈后都会在原来的位置上再多转一点,不适用不好但实现起来简单。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就是:一个黄铜联轴器可以做出来两个止推环,而这两个止推环的价格与两个铁的止推环相比,造价要便宜个一块钱。所以,简单DIY需要止推环的话,这么做,能省点钱。其实也不便宜,看你去哪家T宝店买了。拿个空心管子切割攻丝更便宜。为了凸轮与挺杆较为顺滑的移动,我是硬调出来的。而最初,我把这个设计交给了运气。
下面放上自己的视频链接:
https://b23.tv/av96599869
欢迎提议,谢谢!

网友A:
感觉上:是高大上,体验上:不实用,清理、维修不方便。

网友B:
不错,但不美观。为啥不考虑在水箱内控制出水阀门呢,另外红外避障模块装在旁边容易碰到,可以考虑安装在水箱边?(或者其他比较隐蔽的地方)以上都是我在胡说

网友C:
3D打印的?

要大家提议?我臭嘴吧先来一段?

1)上面那个“黄铜联轴器”夹持“轴承”的槽,槽底(升降轴的上端面那里)为什么离轴承的外缘那么远?
2)还是这个“黄铜联轴器”两个伸上去的细胳膊,,,
3)不需要担心挺杆会转动?压簧,在适当的伸缩范围内,确实可以忽略伸缩时两个端面有扭矩。但,你这凸轮,山谷到山顶的海拔,快要压垮压簧了吧。。。
4)与凸轮山谷到山顶的海拔差相比,升降导柱的上下轴承间距是不是也太小了?玩儿玩儿可以。。。

P.S.  到底真的是抽水马桶,还是冲水马桶?

网友D:
行程够,直接电磁开关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打印的?

要大家提议?我臭嘴吧先来一段?

嗯嗯。讲的挺到位的,灵魂都要受到致命一击了
那两个伸出来的弱小可怜又无助的膀子,刚度是够了,因为滚轮得塞进去槽子里头,所以磨得办法,槽得搞宽,膀子就细。我是用锯子开槽的,撸深了,所以滚轮外缘离着底部一段距离。挺杆要受到来自凸轮的反复压力,太悲催了。挺杆上的俩滑动轴承间距的确太窄,导致有时候挺杆都要被凸轮别斜了。
不合理地方太多了,做完发现效果就那样,凑和
3D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程够,直接电磁开关得了。

是微型水阀还是指电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上:是高大上,体验上:不实用,清理、维修不方便。

清理的话,是指清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但不美观。为啥不考虑在水箱内控制出水阀门呢,另外红外避障模块装在旁边容易碰到,可以考虑安装在水 ...

在水箱内进行控制,自己是没想到。防误动作,有网友提议加计时器,比如设置成10S。这个也是头疼,误触太浪费水。

网友E:
控制部分:简单说一下,CD4069转换高低电平信号,NE555定时电机转动时间,红外避障模块检测物体是否存在。L298电机驱动模块控制减速电机

这是啥意思?请用精确语言表达,sch

网友:
这个想法挺好的,如果不行就用好高品质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部分:简单说一下,CD4069转换高低电平信号,NE555定时电机转动时间,红外避障模块检测物体是否存在。L2 ...

回去百度吧,兄得。这些都是些常用芯片。
www.alldatasheet.com全都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