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的减速比和带轮的减速比怎么分配好

楼主(2020-03-18):
大家好,请教一下各位几个问题。我做了一个输送带,要求带速45m/min,所以要255r/min,电机起始1300r/min,输送的是塑料瓶盖,很轻。现在电机和减速比的分配有个理解的点。
1、图里老板说的话有点不理解,电机的起始转速是一样的,换了功率大一点的速比还不是一样,功率变大速比不变,不是扭矩变大了吗,和转速有什么关系。
2、减速器和带轮减速比的分配,(1)是减速器5,带轮1。(2)减速器6,带轮增速比1.2。(3)减速器3,带轮减速比1.67。这三种情况那种好,我之前有看过减速比的分配差不能太大。我看公司以前的输送机有减速器给10,带轮增速1.2的。

这句话我不太理解,电机起始转速不是一样的吗

这句话我不太理解,电机起始转速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听老板的没错

网友A:
老板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接近最大功率,要留余量。
然后,跟2楼意见一致,只要不是降低性能的改造,老板让怎么整怎么整

网友:
听老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接近最大功率,要留余量。
然后,跟2楼意见一致,只要不是降低性能的改造,老板让怎 ...

您好,最后是听老板的了,我想了解下减速机和带轮速比分配的问题,我举例的三种情况哪一种好,还是三种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最后是听老板的了,我想了解下减速机和带轮速比分配的问题,我举例的三种情况哪一种好,还是三种都 ...

理论上是多级传动速比越接近越好,这样可以在更小的体积上传递更大的力。
速比过大,意味着减速机齿轮大小相差比较大,或者带轮尺寸相差大且中心距大,这都会导致保证相同强度时减速装置的体积增大。
当然,实际使用时一般不会刻意追求速比关系,更多的是考虑空间、安装的问题。

网友B:
换电机是功率余量(包括减速器)的问题,大功率电机配的减速器功率余量大,减速机不光是输出扭矩还要看它的工作状态(连续或者间断,功率余量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多级传动速比越接近越好,这样可以在更小的体积上传递更大的力。
速比过大,意味着减速机齿轮大 ...

好的,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机是功率余量(包括减速器)的问题,大功率电机配的减速器功率余量大,减速机不光是输出扭矩还要看它的 ...

明白了,谢谢解答

网友C:
我会偏向1种传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会偏向1种传动方案。

是占用空间小,两带轮一样用起来比较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