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使用温度情况

楼主(2020-03-18):
常用的金属板材有铝 铜 Q235 还有各种牌号不锈钢201 304 316等,现在我设备工作温度为800度,接触燃烧部位选什么材料合适?超过材料许用温度是不是材料本体会发生变化,改变金属性能,发生断裂?

网友A:
这么高的工作温度呀,找耐热钢,比如:2Cr23Ni13,能承受980°以下的反复加热的抗氧化钢,常用于加热炉部件或者锅炉燃烧器等。

用Q235,Q345刚才不行,工作温度达不到这么高,再说工作温度800°,材料的耐热温度还要取高一点,否则,工作温度稍微超一点,都会出问题。

工作温度超过材料的耐热温度,材料的力学性能会发生变化。

网友B:
类似退火炉,里面都是保温砖,保温棉之类的。最外面才是钢板之类的。温度可以到120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退火炉,里面都是保温砖,保温棉之类的。最外面才是钢板之类的。温度可以到1200多度。

嗯 对 就想知道用什么板材,用的住 还便宜

网友:
前面二位说的没错,耐热钢,炉类的用保温内衬。如果没记错,镍价格贵,锰硅相对便宜一些,但性能也成正比。用过ZG40Cr9Si2,耐热750度以下。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按金属含量挑选。

网友:
不锈钢好些。

网友:
楼主这些材料中,只有不锈钢可以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工作温度呀,找耐热钢,比如:2Cr23Ni13,能承受980°以下的反复加热的抗氧化钢,常用于加热炉部件 ...

嗯 说的很在理,后来我选了31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