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轮车上台阶需要多大扭矩

楼主(2020-03-18):
如图所示,独轮车总重量为G,同轴电机驱动。请问电机(含减速机)需要多大扭矩才能翻上台阶?跪求计算公式或参考资料。谢谢啦!

网友A:
轮子从一个台阶滚上上一个台阶过程中,重心升高的高度所做的功为P,轮子滚动的转速为n,根据公式T=9550*P/n计算出的就是扭矩,计算时要考虑机械效率。

还可以用轮子上台阶时所用的拉力乘以滚动支撑点到力的距离。

网友B:
一开始也有点懵···很久没做过这样的题了。
轮子受2个力,一个是重力,一个是轮子与台阶接触点的摩擦力,这两个力达成平衡,轮子才能动;
摩擦力应切与轮子外圆,也就是你电机力矩产生的力;
做题的话,到这里就行了。
实际用的话,要考虑轮子与台阶实际能产生多少摩擦力(这与材料、轮子重量有关,第二个台阶还与惯性有关),
以及需要的上台阶时间(要给轮子一个加速度,否则还是动不了)

网友C:
大概是这样子吧?请各位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从一个台阶滚上上一个台阶过程中,重心升高的高度所做的功为P,轮子滚动的转速为n,根据公式T=9550*P/n ...

谢谢解答。但这样计算似乎没有考虑小车与台阶的尺寸关系,还有相互作用力的关系,感觉有点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也有点懵···很久没做过这样的题了。
轮子受2个力,一个是重力,一个是轮子与台阶接触点的摩擦力 ...

理论感觉应该这么算,即以支点计算两边的力矩平衡。但目前思路阻塞点是:车轮与台阶的接触点如果视为转动支点,那摩擦力(也通过这个支点)就没法形成力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这样子吧?请各位指正

谢谢,但你只考虑力平衡,没有考虑力矩平衡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但你只考虑力平衡,没有考虑力矩平衡吧?

你说的这些都有,包括轮径与台阶的关系。我估计你还没去理解公式怎么出来的,请去理解体会。然后有问题才能再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感觉应该这么算,即以支点计算两边的力矩平衡。但目前思路阻塞点是:车轮与台阶的接触点如果视为转动 ...

你把这个点视作支点,而不是受力点的话,等于是这个支点有一个力矩,这个力矩就是电机的力矩,这样系统才会恢复平衡。
按你这样的分析,相当于以半径为杆,杆端部受力G,支点处受力矩,因为要运动,所以地面无力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些都有,包括轮径与台阶的关系。我估计你还没去理解公式怎么出来的,请去理解体会。然后有问题才 ...

谢谢解答!公式我应该明白了 ,FCosa=G好理解,请问FSina 用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个点视作支点,而不是受力点的话,等于是这个支点有一个力矩,这个力矩就是电机的力矩,这样系统才 ...

谢谢解答。也就是说,支点处的力矩(电机扭矩)与重力G产生的扭矩平衡。摩擦力F(电机扭矩产生的)的竖直分力与重力G平衡(就像楼上Wryp老兄分析的那样)。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也就是说,支点处的力矩(电机扭矩)与重力G产生的扭矩平衡。摩擦力F(电机扭矩产生的)的竖直 ...

是的

网友:
计算公式是 T=9550 * P / n 。P是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单位是千瓦(KW)分母是额定转速n 单位是转每分 (r/min)P和n可从 电机铭牌中直接查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公式我应该明白了 ,FCosa=G好理解,请问FSina 用来干嘛?

Fsina用来克服重力,Fcosa用来克服水平阻力,就是说,再上台阶的时候,如果能自锁,自己就克服水平阻力爬上去了,,如果达不到自锁,需要外力提供水平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Fsina用来克服重力,Fcosa用来克服水平阻力,就是说,再上台阶的时候,如果能自锁,自己就克服水平阻力爬 ...

谢谢解答。

网友:
我觉得这个场景 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当然没理论  所以我的话看看就好
场景一  假设阶梯为斜波  当轮子下滑时候  起码时刻与斜波接触
但是你这个场景二  台阶 假设与边线接触 下边放空这个  总感觉怪怪的

不好意思  我误解了  发表了 删除不了   也有惯性一说  保持运动

给不了帮助 说下感觉
只要轮子一动   下面就会放空  感觉与摩擦力无关  与(以台阶边线为支点)的力矩有关    启动不知道。。。
假设可以向上运动了   惯性这个太。。。        用能量消耗来说   这个能量消耗至少要大于一个台阶高度的wgh(克服重力势能)

至于初始的启动    因为地面接触   可能耗散一部分  瞬间这个怎么看  不懂。。。

胡说八道的  打扰。。。。

补充内容 (2020-3-21 00:09):
除了重力是阻力矩提功力   动力方向在哪里  至少刚刚开始  动力是摩擦力提供的   所以这个力是与台阶平衡的
离开后无作用   由惯性驱动   惯性这个太。。。    故继续引用上面的回复  知道能量耗散   停止驱动

补充内容 (2020-3-21 00:09):
表述乱说的  概念也很随意

网友D:
可否请教一下  对于自身耗散能量的施力物体  力的方向是如何的  如果是一个斜波可以想成与平面平行的一个力
那么这个场景下 台阶边线如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否请教一下  对于自身耗散能量的施力物体  力的方向是如何的  如果是一个斜波可以想成与平面平行的一个 ...

抱歉,“自身耗散能量的施力物体”我个人不太明白描述的是什么,回复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子从一个台阶滚上上一个台阶过程中,重心升高的高度所做的功为P,轮子滚动的转速为n,根据公式T=9550*P/n ...

9550是什么

网友:
公式里的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