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型弯头模具怎么做?

楼主(2020-03-18):
ABS材料

网友A:
多上某音  看到过类似的,别人是多关节的芯,两边同时外抽,如果没有直边段就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上某音  看到过类似的,别人是多关节的芯,两边同时外抽,如果没有直边段就更简单了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塑料抽芯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