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硬度问题

楼主(2020-03-18):
我想问一下45钢 在调质后硬度200-300HB           那我可以在这个范围跟随需要给它调质到210HB 或者290HB吗?
 45钢表面淬火后硬度能达到60HRC左右   我可以给他淬火到35HRC 或者 40HRC我想要的硬度指标吗?

网友A:
只能调到大致的一个范围,不可能很精确的。

网友:
就如尺寸有公差不好控制,硬度的公差比尺寸应该更难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调到大致的一个范围,不可能很精确的。

 就是我在图纸上标注的时候 在范围内可以自己决定一个硬度值范围是吗! 比如45#淬火最大60HRC。我可以标注淬火硬度需要达到30-38HRC,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可以这样的;但是如果你这标注偏差范围差值给的大,比如30-45HRC也可以啊,但会对产品有影响的,对单件产品硬度不均匀性有影响的,批量产品的好坏也有影响。

网友B:
都是范围硬度,调质的范围有30,淬火的范围有5-10,
还有45#淬火到60HRC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范围硬度,调质的范围有30,淬火的范围有5-10,
还有45#淬火到60HRC很难。

我知道,我就是想问在金属硬度范围内,是不是自己按需要想调到那个范围就可以调到那个范围!(不考虑加工精度)

网友:
45钢淬火到HRC60做不到,调质到30左右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中碳钢很难淬火到这个硬度,HRC35度已经是很硬了。

网友:
45号钢高频可以的HRC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