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缆除了拖链外还有没有其它固定方法

楼主(2020-03-18):
如题,求助,谢谢

网友:
看场合吧,常见的还有:
1、卷缆器:比如吊车
2、吊轮:比如老式天车

也可以直接换专门的器材:
1、滑触器:比如金属轧机、型材挤压机
2、带电导轨:比如特种电机车

网友:
平常用的那种线滚子结构

网友:
这种波纹管也是可以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