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真空问题

楼主(2020-03-18):
现在有一个密闭的容腔,需要内部抽真空,但是盖上必须要开40个直径5.5mm的孔。请问需要选用多大的真空泵,怎么计算?谢谢了

楼主:
真空度能到-35~-40KPa 就可以

网友A:
上面的孔不封闭也能抽成真空?

网友:
    有孔可以抽成真空吗?况且还有那么多孔?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我不知道

网友:
直接去问卖真空产品的供应商,他们会推荐产品的。

网友B:
找找关于造纸机械关于真空吸水箱的计算可参考

网友C:
容积多大?
孔为什么这么多?有什么功能?

漏气不可以太多。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这种真空度计算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孔不封闭也能抽成真空?

我不是很明白,我认为可以形成一定的负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积多大?
孔为什么这么多?有什么功能?

硬币在上面可以被吸附  孔必须要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关于造纸机械关于真空吸水箱的计算可参考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点评):
那里边有一个指标叫“开孔率”大概是你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