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铝型材框架和底座连接。

楼主(2020-03-18):
如图所示,如何连接效果最好,最好不在铝型材上开孔,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做个压块,上架卡在铝板上。

网友:
侧面做板把3个都拧上

网友:
502呗,简单便捷

网友:
直接用角件或者自己做加工件

网友A:
去怡合达官网或者怡合达样本书上都有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怡合达官网或者怡合达样本书上都有案例

怡合达没找到

网友B:
型材框架和底板用角铝,底板和下框架开螺纹孔,用螺丝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材框架和底板用角铝,底板和下框架开螺纹孔,用螺丝连接

但是我们家大底板不用6061,基本上都用45#

网友:
50mm小段个50*50角铁打孔,直接焊接在方管上,T型螺栓加连接件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铝型材有专用的螺母块  直接在6061的铝板底部打沉头孔  拧螺钉固定就行了

网友:
角件、侧面做连接板、底部螺孔连接

网友:
世面上 普通用AB胶。钢材,水接都可以

网友:
与底座平面接的铝型材直接把孔做穿,锁在底板上面的,这个孔可以让供应商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