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程图的表达问题

楼主(2020-03-18):
如图,红色的是一组孔六个,视图后面还有一组。绿色的一组孔两个,绕圆筒圆周阵列五组。在工程图上应该怎么表达比较标准

网友A:
通常在制图中,阵列的时候孔孔之间要标注理论正确尺寸。

网友:
俯视图画上孔中心线,标注中心线夹角,孔数量,孔径,也可配以局部剖视图。侧视图标注孔在圆筒轴线方向的位置尺寸

网友:
工程图+三维图+一张能解释清楚的嘴。

网友:
用展开图表达。

网友:
应该不用展开图,主视图可以标注清楚孔的高度位置,俯视图可以标注孔的角度位置,应该可以表达清楚,绿色孔和红色孔分开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在制图中,阵列的时候孔孔之间要标注理论正确尺寸。

我想知道在图纸上怎么简洁清楚表达孔的数量,还有一组孔的对称关系?比如红色的孔一共有12个,我图纸只在正视图标上 12-ф6。这样表达可以吗?

网友:
我认为俯视图标注六个孔的位置并标注x12,正视图就正常投影标注孔的高度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会沿绿线做两个剖面

网友: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