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制细牙铜螺丝采购

楼主(2020-03-18):
如题,今天从机器上拆下来一个螺丝,从螺纹匹配和简单测量,数据和美制8#36UNF的螺丝比较接近,所以暂且定为此型号的螺丝,然后就在网上搜了好久,客服也问了,都没有这个型号的螺丝,定制的话量也不够。
所以求助一下大家,见多识广,是否有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这种现成的螺丝的,谢谢

网友:
最好是 一样。接近会产生很多结果跟后果。

网友:
您除了需求螺丝,有没有轴承方面需求,可以加VX:13120162310

网友A:
我们最近订制了一小批螺栓,美制的,30个,外协厂家也接单的

网友:
这种实在不行上淘宝去找,也是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最近订制了一小批螺栓,美制的,30个,外协厂家也接单的

你好,能推荐下是哪个厂商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