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涡轮蜗杆实现涡轮带动蜗杆转动,不自锁

楼主(2020-03-18):
1、怎样设计涡轮蜗杆实现涡轮带动蜗杆转动,不自锁,我目前设计的蜗杆是头数6,导程角为41度,能实现不自锁么,转动涡轮会很吃力么?2、再者蜗轮蜗杆装配,怎样装配后转动而不干涉

补充内容 (2020-3-18 16:19):

做这个不是为减速或者增速,,只是为了简单的传动,蜗杆直径4.5mm,涡轮直径10.2mm,受力很小

网友A:
我理解的蜗轮主要是减速,楼主这么用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避开那个自锁角度,蜗杆带蜗轮就是错角的斜齿轮传动。

网友C:
玩增速?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蜗轮主要是减速,楼主这么用的目的是什么

有个结构为了能起到手动反转蜗杆而设计的,如果设计锥齿轮的话没有多余的空间

网友D:
不要自锁,用齿轮更省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增速?有意思

做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增速,为了防止出现故障时可以手动旋转涡轮,带动蜗杆解锁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开那个自锁角度,蜗杆带蜗轮就是错角的斜齿轮传动。

我想知道蜗杆头数6,是否能反转蜗杆,旋转是否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自锁,用齿轮更省事吧。

不行,方向不对,我这转向是垂直的,不是平行的,我要的是手动转动涡轮,带动蜗杆这种旋向,纵向旋转带动横向旋转的目的。如果考虑锥齿轮的话,结构空间不够

楼主:
做这个不是为减速或者增速,,只是为了简单的传动,蜗杆直径4.5mm,涡轮直径10.2mm,受力很小

网友E:
看你减速比,还要看你电机轴能否用手掰的动,传动结构的摩擦以及蜗轮蜗杆的低效率,那还不如直接转蜗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减速比,还要看你电机轴能否用手掰的动,传动结构的摩擦以及蜗轮蜗杆的低效率,那还不如直接转蜗杆

电机不用考虑,电机使用皮带轮带动的,,手动旋转不会转动电机。不是说蜗杆头数越多传动效率越高么?蜗杆是横向的躺在结构底部,够不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不用考虑,电机使用皮带轮带动的,,手动旋转不会转动电机。不是说蜗杆头数越多传动效率越高么?蜗杆 ...

头数多,确实会提高效率,也提高了加工难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避开那个自锁角度,蜗杆带蜗轮就是错角的斜齿轮传动。

完全可以用交错轴斜齿轮

网友:
41度,可以了

网友:
把蜗杆的螺旋升角设计成大于轮齿间的当量摩擦角,就能实现蜗轮传动蜗杆。

网友:
这个你直接用2个45度的螺旋齿轮它不行吗。

网友:
涡轮带动蜗杆,这个太费劲吧

网友:
用两个伞齿轮不就好?你既不想减速,又不为自锁,只为了90度传动,推荐你两个伞齿轮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完全可以用交错轴斜齿轮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