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塑料电镀不良问题

楼主(2020-03-18):
有一个80%电镀级ABS+20%PC的塑胶件,做水镀。螺母是黄铜的,注塑时镶嵌。另一半壳电镀没有问题,材料一样的,没有嵌件;这个壳子螺母周围有问题。
照片是原素材和电镀后的,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黄铜能电镀?一般不都是发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铜能电镀?一般不都是发黑吗

螺母镀不镀都没关系,主要是螺母周围的塑料镀不上了,很影响外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母镀不镀都没关系,主要是螺母周围的塑料镀不上了,很影响外观。

不懂这个,你可以去问问电镀厂的人,他们天天接触估计会知道为什么

网友:
塑料件远远比金属难电镀,所以塑料件要求比金属制品的电镀表面更光洁,不能有毛刺及麻点,手感光滑,次要考核部位及反面等各部位都要有镀层包覆,且色泽白净,不能发黑、露塑及夹具拉毛印。

网友B:
是不是有应力?需不需要粗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个,你可以去问问电镀厂的人,他们天天接触估计会知道为什么

电镀厂解释是螺母周围有缝隙,电镀液渗入导致,但是原材料上我看不出有缝隙,所以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应力?需不需要粗化?

我不做电镀,对这个不懂。嵌件附件内应力会比较大,这个对电镀也有影响吗,大佬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B:
高注塑内应力影响了材料的粗化刻蚀状态,进而破坏了表面镀层与基材的铆合,最终的表现就是材料的电镀性能的下降。因此可以说,高成型内应力,是材料电镀性能的杀手!

可能会导致处理完的 零件表面颜色 缺失或者不够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注塑内应力影响了材料的粗化刻蚀状态,进而破坏了表面镀层与基材的铆合,最终的表现就是材料的电镀性能的 ...

感觉很像,让厂家加热保温再电镀试一下,真不行就算了。谢谢

网友:
还是注塑抓力问题,黄铜件表面做粗糙点应该会改善一部分

主要是塑件和黄铜件的间隙里藏酸,在ABS 沉钯或者沉锡工艺时,酸突出来导致表面无法沉积。

化学镍镀不上引起后续电镀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