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把工程图存放到哪个文件夹下?

楼主(2020-03-18):
是一个模型和关联的工程图一个文件夹,还是一台设备所有的工程图集中到一个文件夹呢?
我再用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的时候,发现选文件夹的话,里面的3D模型都会被打印出来!!!

网友A:
我是这样的,如果2D和3D关联(比如SW直接出工程图),我会整个设备全放在一个文件夹;如果2D和3D不关联(比如3D是SW,2D是CAD),我会把3D放一个文件夹,2D放一个文件夹。当然以上都是小设备的情况,大设备的情况是分成多个部件,每个部件的图纸单独文件夹。

网友B:
使用soldiworks出的2D图,都是关联的,所以一定要放在一起。如果有其他格式,比如存了一份下图版本的pdf,需要另外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的,如果2D和3D关联(比如SW直接出工程图),我会整个设备全放在一个文件夹;如果2D和3D不关联(比 ...

那就是直接出的工程图集中放在一个文件夹里,而不是和模型文件在一起了是吗?

网友(点评):
有关联的我会放一个文件夹,没关联的和模型文件分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soldiworks出的2D图,都是关联的,所以一定要放在一起。如果有其他格式,比如存了一份下图版本的pdf, ...

那批量打印如何做呢?
我再用Solidworks Task Schedule的时候,发现选文件夹的话,里面的3D模型都会被打印出来!!!

网友C:
PDM管理,直接放到服务器上。

网友:
我们都是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面,一般公司的图纸数据上传系统都3D和2D,同时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M管理,直接放到服务器上。

这个离我太遥远了

网友:
在同一项目文件夹下,再分模型和工程图文件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批量打印如何做呢?
我再用Solidworks Task Schedule的时候,发现选文件夹的话,里面的3D模型都会被打 ...

我们以前都是二维出的工程图和三维放一起,然后工程图批量转PDF方便打印和审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离我太遥远了

可以在自己电脑做个虚拟服务器,网上有布置PDM的教程,并不是很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自己电脑做个虚拟服务器,网上有布置PDM的教程,并不是很难哦

那我真得要试试,管理文件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