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的机折弯K因子

楼主(2020-03-18):
使用solidworks,想请教下如果使用铝合金折弯的话,k因子应该是多少,Al 6061-T6  /  AL 7075,主要是这两张

网友A:
在铝板折弯变形过程中,折弯圆角内侧材料被压缩、外侧材料被拉伸,而保持原有长度的材料呈圆弧线分布。这个圆弧所在位置是钣的材料力学中性线,这就是用来计算展开长度的线。它不可能超过钣厚的几何形状的1/2处。
系数K就是对材料中性线位置的计算系数。
在线性展开方式下,K决定了计算折弯圆角部分结构(任何可以这种形状的特征),在计算展开长度时的系数。范围是0-1;默认值是0.44。折弯展开长度计算公式如下:
展开结果长度 = 2*PI*(折弯半径 + K *厚度)*(折弯包角/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铝板折弯变形过程中,折弯圆角内侧材料被压缩、外侧材料被拉伸,而保持原有长度的材料呈圆弧线分布。这个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