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配置问题!

楼主(2020-03-18):
原电脑配置如下:

SolidWorks打开500M左右的STP根本打不开,网友建议换绘图显卡。
现在换了Q5000显卡,打开文件时还是很慢。画图时CPU运行老是100%。估计是CPU跟不上显卡了。
请教各位大佬,CPU换什么型号的才行?
注:硬盘是固态硬盘+机械硬盘

网友A:
显卡最好是4G,CPU的话,i5其实也是够了。

网友B:
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搜索一下主板,能支持最高的CPU是多少?不差钱的话,就上I7顶配的,然后你的主板支持第几代就买第几代。另一个就是你的硬盘可能挂错了,需要你把WINDOWS的系统和绘图软件都装在你的固态硬盘上,在处理的图纸也需要在固态硬盘上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最好是4G,CPU的话,i5其实也是够了。

主要是现在CPU使用率已经100%了,再换显卡是不是没有啥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搜索一下主板,能支持最高的CPU是多少?不差钱的话,就上I7顶配的,然后你的主板 ...

硬盘没有挂错,系统是装在固态里面的昨天之前软件装在机械硬盘里,还能画图的。昨天晚上把软件装到固态硬盘里面,今天画图都困难了。

网友:
1.CPU,SW软件支持的是单核高主频,所以核数起不到大的作用
2.显卡,推荐专业显卡+SW认证显卡驱动(目前旧版本可能找不到)
3.硬盘,系统和软件都放在固态上最好
4.其他,STP格式导入本身就可能会有问题,可采用第三方格式转换

网友:
Q5000显卡已经很老了吧。

网友:
换主板+CPU+双硬盘+显卡吧

网友:
换e3,便宜又好用。显卡我用的是firepro,同样便宜好用。

网友C:
非常遗憾的事情是,可能换一套整机性价比更高。
B85M主板只支持到4代酷睿,现在的i5-4590已经是该系列不错的U了,升级到i7-4790k对性能提升并不是非常大,京东i7-4790k散片一千五左右,如此升级相当没有性价比。
同样是主板的问题,该主板最大支持16GB的DDR3内存,想开大图流畅的话对内存需求比较高,换成DDR4 3200 16GB或者32GB都会有质的飞跃,但很遗憾这个方案也不可行。
固态硬盘的优点就是速度快,特别是4k读写速度远胜于机械硬盘,把软件安装在固态硬盘里应该是可以大幅提高启动速度的,画图困难可能是,虚拟内存被占了?
Q5000是相当老的显卡了,有一说一,中低端专业卡比游戏卡没什么优势的。
个人了解SW比较吃内存和显存,现在这套配置也许很难升级到你想要的非常流畅的程度了。或许品牌机工作站是个不错的选择,完善的支持服务和售后可以让人省下不少精力。
以上。

网友:
CPU还可以。内存要大,显存要大(越大越好),主硬盘换固态最新版

网友D:
预算够直接上一套新的工作站,省事,目前的几个绘图软件都要求单核主频高,对多核优化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遗憾的事情是,可能换一套整机性价比更高。
B85M主板只支持到4代酷睿,现在的i5-4590已经是该系列不错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算够直接上一套新的工作站,省事,目前的几个绘图软件都要求单核主频高,对多核优化不咋地

你好,那至强的CPU咋样?

网友:
C盘还有多少空间?

网友:
这块主板只支持到1代i3。
Intel Xeon E3-1231 v3 散片价格大概500
四核心,八线程,CPU主频为3.4GHz-3.8GHz。
我不太清楚到底有没有提升。
个人认为工作电脑还是要追求稳定,现在这些东西都只有二手了,自己DIY的话当然可以随便折腾。
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遗憾的事情是,可能换一套整机性价比更高。
B85M主板只支持到4代酷睿,现在的i5-4590已经是该系列不错 ...

明白人,主板是骨架,骨架不换,对性能的提升还是很有限的。买个专业的工作站更实在。

网友:
正打算配一套呢,只是不打算用绘图显卡,B450迫击炮+3600x+2060s,据说只要不上2020版的SW,可以游戏绘图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