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密封设计的技术分析,需要的拿去!

楼主(2020-03-18):
  导轨是机械最基本的基础配件,也是最关键的主要配件,它的精度和使用寿命将直接影响机械的寿命和精度,最早从简单的导轨结构到现在的复杂切密封效果一流的导轨,中间通过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加以改进才有了今天的高密封、高精度的导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后续还会根据市场的发展而不断的进行改进。
 导轨的密封措施

   当滑块以速度V型运动时,在滑块运动方向的后方将形成负压区域,这样将吸入尘埃。吸入的尘埃积聚在导轨的固定螺钉内以及导轨面上,使滚动直线导轨的试用寿命急剧下降。

  为了保证导轨试寿命,必须采取适当的防尘措施。
  1.采用密封端盖和密封底片,以防止尘埃、杂物进入滑块内部,如图1所示

2.内部密封:内部密封是当滑块两端密封端盖不能充分阻挡异物,以致有少部分尘埃进入滑块内部时,防止这些异物进入滚道,影响导轨副使用寿命。如图1
3.用塑料螺孔帽将导轨安装孔堵上,使安装孔面与导轨顶面成同一平面,可防止杂物混入滑块内。螺孔帽安装方法,是使用扁平夹具,再使用塑料锤一点点地将螺孔帽敲入安装孔内,直到与导轨顶面成一平面为止。如图3 在导轨行业最先使用防护盖板的是德国Rexroth,国内最先使用的是广东凯特HT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生动的分享。

不客气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沟通联系,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沟通联系,谢谢

好哒 谢谢

网友B:
这个防护带板不会损坏线性滑轨的滑块吗?戳进去,钢珠会卡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防护带板不会损坏线性滑轨的滑块吗?戳进去,钢珠会卡住的。

这个是不会卡住钢珠,现在技术都已经成熟了,不过3C行业的高速机上还是不建议使用这种防护盖板,会增加导轨和滑块的摩擦系数,一般的设备都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防护带板不会损坏线性滑轨的滑块吗?戳进去,钢珠会卡住的。

您也是做机械的吧,问的非常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