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滑动率公式的表达方式

楼主(2020-03-18):
最近看齿轮看到了滑动率这一项衡量齿轮传动质量的参数。不同的手册有不同的公式表达形式。
1.下面是化工版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公式
2.下面是某齿轮手册中的公式(传动比μ=z2/z1)
3.下面是我整理到Excel后的
两个公式求解结果一样,可以相互转换。
为什么要用不同的表达形式呢?
齿轮手册中的公式看着更繁琐一点,为什么呢?求解

网友:
齿轮手册中的公式中,u代表什么物理量?是不是滑动速度或者线速度?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18 23:07齿轮手册中的公式中,u代表什么物理量?是不是滑动速度或者线速度?
传动比。第2项有介绍。

网友A(2024-07-13):
楼主: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感觉化工板机械手册,滑动率那里,分子分母都有Z1+Z2,这个不是可以抵消吗?感觉脱裤子放弃呢?另外你计算的说化工与齿轮手册计算机过一样,我算了一遍不一样啊,化工的是不是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感觉化工板机械手册,滑动率那里,分子分母都有Z1+Z2,这个不是可以抵消吗? ...

分母Z1+Z2后面还有一项,抵消不了吧

网友(2024-08-19):
引用 网友B:
分母Z1+Z2后面还有一项,抵消不了吧

确实抵消不了,我看错了

网友:
看看有计算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