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SUS304板材带保护膜的激光切割问题

楼主(2020-03-18):
激光切割,膜会污染表面,难以清除,是这样么?
有何良策,谢谢!

网友A:
如果薄膜的一面朝下,激光切割头飞溅的残留物会由于热效应而粘附在薄膜上,造成薄膜表面粗糙,薄膜冷却后很难去除附着在薄膜上的残留物。所以我们现场的经验是先切割薄膜表面。

网友B:
我看见我们供应商那边,激光的时候,先进行一次清膜,再进行激光切割的。就是激光先走一次程序熔化薄膜,第二次才切割钢板。

网友C:
有一种专门用于激光切割的激光膜,可以大部分解决你的问题。有轻微污染工件表面,但是容易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专门用于激光切割的激光膜,可以大部分解决你的问题。有轻微污染工件表面,但是容易清除。

这要求板厂定做,不现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我们供应商那边,激光的时候,先进行一次清膜,再进行激光切割的。就是激光先走一次程序熔化薄膜,第 ...

激光先走一遍融化薄膜,这个要能解决污渍残留的问题就好了。然后人工撕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薄膜的一面朝下,激光切割头飞溅的残留物会由于热效应而粘附在薄膜上,造成薄膜表面粗糙,薄膜冷却后很 ...

薄膜表面朝上切割,不会没有粘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我们供应商那边,激光的时候,先进行一次清膜,再进行激光切割的。就是激光先走一次程序熔化薄膜,第 ...

激光切割膜

激光切割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薄膜的一面朝下,激光切割头飞溅的残留物会由于热效应而粘附在薄膜上,造成薄膜表面粗糙,薄膜冷却后很 ...

气一吹,膜的边缘又会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专门用于激光切割的激光膜,可以大部分解决你的问题。有轻微污染工件表面,但是容易清除。

确实有听说这种膜

网友(2020-04-22):
激光膜不会产生你说的气一吹,膜的边缘又会飞起来的情况!

网友(2021-06-17):
尽量找一下 切割机厂家 让厂家给你找一个牛逼点的 调切割工艺的师傅来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直接切没问题
通常不锈钢是负焦点,带膜切的话 可能会用到正焦
更详细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有一次听一个 牛逼工艺师吹嘘过 他是如何如何弄这个的。

网友(2021-07-30):
我是不锈钢厂家,采购不锈钢时要求贴激光切割膜就行了,每个平方多2元而已,没那么多麻烦事。

网友:
机械就是这样,有时候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成了问题,有时候问题又成了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