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应力集中与断裂失效的因素

楼主(2020-03-19):
应力集中与零件失效的关系密切,应力集中的程度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主要因素有:材料的力学性能、零件的几何形状、零件应力状态、加工缺陷、装配检修产生的缺陷。
下面一一解释其影响。
1、力学性能:硬度越高、脆性越大、塑性韧性越低,应力集中作用越强烈,裂纹扩展率越大。

2、零件的几何形状:在尺寸变化处、R弧处等位置,是常见的断裂位置,研究表明,此处的应力系数较高。

3、加工缺陷:

降低应力集中的措施:
1、强化材料,降低应力集中的作用:整体强化和局部强化
2、合理设计,降低应力集中系数:

网友A:
降低应力集中的措施:
1、强化材料,降低应力集中的作用:整体强化和局部强化
2、合理设计,降低应力集中系数:

大侠, 如果零件已经加工完 发现应力问题,有什么有效的措施吗?大侠,急急急

网友:
解决应力集中的主要办法就倒R角了,简单粗暴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应力集中的措施:
1、强化材料,降低应力集中的作用:整体强化和局部强化
2、合理设计,降低应力集中 ...

消除应力啊  如果加工完不方便热处理的话 建议使用振动时效 均化应力 很有效果哦

楼主:
降低应力集中除了在设计过程中增加特殊结构 还可以在加工时候采用预制压应力的方法 消除应力集中问题 比如滚压加工 豪克能超声滚压加工 都非常有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消除应力啊  如果加工完不方便热处理的话 建议使用振动时效 均化应力 很有效果哦

有没有成熟的 工艺流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