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特殊筋的建模及工程图问题

楼主(2020-03-19):
这个零件关于内部筋,应该怎么处理?
我的方法是建立筋模型与内部圆环成一体,但是与外部需要组合,组合后工程图内不识别筋特征不能正常出筋不剖切的特征
大神指导一下怎么处理

网友A:
不知道筋特征在工程图中有选项,可以排除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筋特征在工程图中有选项,可以排除的吗

可以的 正常是这个样子的  不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正常是这个样子的  不剖的~~~

意思还非得做个例子给你看看哈。反正我也闲得慌,也就分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还非得做个例子给你看看哈。反正我也闲得慌,也就分分钟的事。

还真是
我是旋转剖就不行,正常的剖是可以选的
谢谢你了~~

网友A:
这提示不是明白的吗?,你选第二个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提示不是明白的吗?,你选第二个不就得了。

谢谢 谢谢~~

网友:
剖切的方向选的不合适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