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专家

楼主(2020-03-19):
为什么我最后一步倒角只能倒外表面???我怎么弄都倒不出来内表面。

网友:
这里做个分割试试。

网友:
倒角的时候,选择对话框上面的线选择要注意,不要点相切线,点单条边线。

楼主:
选单条边线不管用。要把这块用直线切开倒角,两边和曲面过渡的部分再单独切除。

网友:
各位都很会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