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螺丝机可以打内六角螺丝吗? 对批头有没有特殊要求?

楼主(2020-03-19):
自动螺丝机可以打内六角螺丝吗? 批头是不是要特殊制作?

网友:
我司有这种螺丝机,批头淘宝或者米思米就可以,尺寸和硬度决定批头寿命,其他没什么特殊要求的。

网友:
这种形式多样,总有是否楼主使用的一款!

楼主:
|幻想柏拉图发表于 03-19 18:16我司有这种螺丝机,批头淘宝或者米思米就可以,尺寸和硬度决定批头寿命,其他没什么特殊要求的。
市场普通批头就可以吗?会不会出现六角不对位而产生锁付故障?

网友:
只要尺寸不是特别大当然没问题,市场上有很多卖的,你要找不到或者嫌贵可以找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