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行程选择

楼主(2020-03-19):
我设计了一个夹持器,夹持器如果不夹东西从张开到完全闭合滑块行程差不多是25mm,我用来夹1mm的钢针,理论计算夹住钢针后滑块行程差不多是23mm,我该选择多大行程的气缸?25mm或者更大。小白求助。

网友A:
你自己都计算模拟好了,那就25的行程不是就够用了,如果你害怕不够用,选个30也可以,外形尺寸和成本也没多大区别

网友:
大一些比小了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计算模拟好了,那就25的行程不是就够用了,如果你害怕不够用,选个30也可以,外形尺寸和成本也没多 ...

我担心的我计算的行程都是理论值,实际装配误差等等都会造成影响,导致夹不紧。如果用30mm行程还需要用什么行程开关之类的么,还是不用加,气缸推不动了就自己停了?

网友B:
气缸行程可以微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行程可以微调的

想买标准气缸,怎么微调?

网友:
气缸行程 你还可以用磁环,电磁阀控制。

网友C:
估计做气缸的也不敢保证极限行程精确到±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做气缸的也不敢保证极限行程精确到±1的。

那就选大一点的吧,这样还要调节气缸行程么,还是让气缸推动夹持器夹紧后就不动了

网友:
不能用极限行程,气缸行程到极限位置了还没夹紧怎么办?

楼主:
如果我选30mm行程气缸,需要选择缓冲可调气缸么,还是普通气缸就行了,气缸运动速度大概是20mm/s

网友:
最好是用30的行程,运动行程25,留5个毫米的压紧量,以确保气缸的夹持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标准气缸,怎么微调?

拆开气缸,在气缸杆子上套上适合你行程的垫片。还有一种后面活塞杆凸出来,上面有调节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