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塑料机加工的精度问题

楼主(2020-03-19):
大佬们,PC  ABS这类材料 机械加工能达到多少精度?5丝是不是够呛,10丝能达到么?如果需要攻丝,是不是最好嵌牙套?

网友A:
精度5个丝肯定可以的。但攻丝,这么软,攻丝是承不了多大力的。

网友B:
多大的工件不说就能问精度吗?
肯定要牙套妹,奈何美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工件不说就能问精度吗?
肯定要牙套妹,奈何美色

50*10*10以内的件   不大的

网友C:
这个尺寸,5道没问题的,另外攻丝看你使用强度,也未必要嵌套的,我们经常不嵌套,因为受力很小,你要受力大或经常拆卸,那必须的的,我们经常自己车一些塑料螺钉,PTFE的,peek的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5个丝肯定可以的。但攻丝,这么软,攻丝是承不了多大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5道没问题的,另外攻丝看你使用强度,也未必要嵌套的,我们经常不嵌套,因为受力很小,你要受力 ...

谢谢。看来还是需要嵌个套保险

网友:
你要普通的铣大面,车内外孔,5丝肯定没问题。

网友:
5丝的精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机床精度足够,工艺合理,至于攻丝的话,建议直接用自攻钉吧,方便快捷还不用预打孔

网友D:
工程塑料因为表面粗糙度很差,会降低零部件的尺寸精度,所以很难保证在几十丝。更不能加工出螺纹,只有用螺纹钢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程塑料因为表面粗糙度很差,会降低零部件的尺寸精度,所以很难保证在几十丝。更不能加工出螺纹,只有用螺 ...

没用过不要乱发言,这样会误导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