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螺母配合步进电机丝杆失步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0-03-19):
大概如下图,黑色POM螺母配合步进电机丝杆上下运动,用不同扭力的扭簧私加力影响螺母与丝杆配合的松紧会影响失步,请问从力学上分析,是什么改变了导致的?摩擦力?有公式可以计算吗?求详解

网友A:
扭矩大了也会造成失步

网友B:
弹簧的力减小了电机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的力减小了电机的扭矩。

马达扭矩20gf.cm
螺距0.4cm
按电机快速选型公式,马达能带动300g左右

螺母重2g,扭簧计算出来的作用力20g,试验发现扭簧作用力30g或者10g都会失步,实在想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大了也会造成失步

麻烦看看3楼,弹簧的力大了小了都影响

网友C:
1)加减速没调好?
2)躲在背后的导柱和导套看不见。。。是不是太短了,太细了?
3)加了扭簧,是不是加减速过程中因圆周方向抖动而或者抢前或者拽腿而憋住了?

看着电机大小和丝杆分量的比例,再看安装竖板的厚长宽比例,我觉得是加减速过大和导柱导套的尺寸过小惹的祸。

网友D:
会不会是丝杆和螺母的间隙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加减速没调好?
2)躲在背后的导柱和导套看不见。。。是不是太短了,太细了?
3)加了扭簧,是不是加 ...

但如果加的扭簧扭力合适就没有失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丝杆和螺母的间隙大造成的?

所以加扭簧,避免加工引起的丝杆螺母配合间隙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