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盘原件

楼主(2020-03-19):
圈圈里的正对着编码盘,那么圈圈里的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
霍尔感应元器件

网友:
电气元件,电路板之类的。

网友:
感应NS极磁场变化的元件,轴旋转上面的NS极交替变化,里面还有细分处理电路以及信号整形电路

楼主:
已明白,就是个普通的光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