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精密激光焊接合作商

楼主(2020-03-19):
各位老板,

请问谁做精密激光焊接的? 小规格圆筒激光焊接,焊接外观要求美观,尺寸稳定;
最好是无锡,或者周边的厂家,多谢!

楼主:
有意向的请联系微信号13328022393

网友:
什么材质,看样子不像铝合金,应该是钢的吧?

网友:
看样子是氩弧焊焊
激光焊的缺点是融深小,如果焊缝要求有强度或者密封要求的不能用激光焊

楼主:
不锈钢304激光焊,不可用焊丝

楼主:
要求在0.9bar压力下密封,

网友(2020-04-24):
做过类似的激光焊,可惜不在上面地方

网友(2021-07-30):
佛山自动化激光焊,0.5以上的板都可以焊,焊缝稳定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