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鸡求解:关于齿轮厚度的问题,望各位大手子能够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2020-03-19):
我根据教材里的齿轮设计流程进行设计计算,在计算齿轮宽度的时候,齿轮宽度按照设计的步骤里的方法(齿宽系数x分度圆直径),算出来大概是25-40毫米,但是我在网上找的有些设计过的流程,一样(或差不多)的负载他们算出来的齿宽也是20-40毫米这样,但是他们在取齿宽的时候直接取10或者15mm,齿宽从理论值20-40mm取到10mm或15mm这样做可以吗?强度什么的不会受到影响吗,十分迷惑   (工况:是家用机械,载荷和冲击都比较小)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算出来都非常厚,现实中看到都很薄。

网友A:
齿宽大小,与齿轮强度有关,齿宽大则强度高;但是,如果齿宽太大,会产生齿向接触误差较大、齿向载荷分布不均问题.选取适当的齿宽才是合适的。

网友B:
齿面越窄,制造成本越低,一些企业为了减低成本,所以就采用窄齿面的齿轮,不过,也存在经验的成分

网友C:
工作条件,间断工作可以比连续工作的工件强度低很多

网友D:
你的齿宽系数取的的多少?取0.2~0.4算出来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宽大小,与齿轮强度有关,齿宽大则强度高;但是,如果齿宽太大,会产生齿向接触误差较大、齿向载荷分布不均问 ...

好正式的回答,但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面越窄,制造成本越低,一些企业为了减低成本,所以就采用窄齿面的齿轮,不过,也存在经验的成分

谢谢,这个经验值(应该是宽度系数吧)有大概的取值范围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条件,间断工作可以比连续工作的工件强度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齿宽系数取的的多少?取0.2~0.4算出来是多少呢?

我是按照齿轮对于轴承的摆放位置取得系数,因为对于轴承齿轮不是对称放置(有的是悬臂放置),所以齿宽系数取的是0.6,如果按照0.2或0.4取的话,计算出来的值应该跟找的例子里边的差不多15mm左右。

网友E:
轮齿宽度越大,载荷分布越不均匀。

按理说计算多少,取多少,并圆整。但能减小这么多,一定是有理由的,不会没有原则,随便减小那么多。如果能贴出你看到的那个计算过程,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轮齿宽度越大,载荷分布越不均匀。

按理说计算多少,取多少,并圆整。但能减小这么多,一定是有理由的, ...

那个计算过程就是正常的计算,算出来的也是20多毫米正常,但是他算完后直接说了句,查表,取10mm这就比较迷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