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一下那个机加工工时的问题

楼主(2020-03-19):
       如图,一块这样的大板我知道基本的工序是铣边、铣面、龙门铣、大水磨、钻床、表面处理,但是可以准确的算出每道工序的时间吗,有没有什么方法,求大神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是否需要这种工时计算软件的小软件?明天去公司发你

网友:
这个直接板料上激光吧。

网友B:
考经验啊,毛坯下料三个小时差不多,全周倒角半个小时,龙门洗这么多的孔,十个小时吧,龙门洗直接倒角了,钻床省略了,下料留个二十条余量,大水磨三小时玩事,表面处理看外协。

网友C:
铣边、铣面、龙门铣,都是可以通过进给速度计算出来的,或者是用编程软件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需要这种工时计算软件的小软件?明天去公司发你

这是什么工时软件?

网友:
5m的大板 干起来肯定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需要这种工时计算软件的小软件?明天去公司发你

可以啊,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边、铣面、龙门铣,都是可以通过进给速度计算出来的,或者是用编程软件计算

就是不知道这个转速、进给和吃刀量

网友(点评):
刀具盒上就有具体的切削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经验啊,毛坯下料三个小时差不多,全周倒角半个小时,龙门洗这么多的孔,十个小时吧,龙门洗直接倒角了, ...

钻床是需要的,因为很多孔是螺纹孔,材质45钢很容易断丝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