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门开合机构求大神参考

楼主(2020-03-19):
设计了一个快门开合机构,3d打印出来后动不了,运动的非常卡顿。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先排除下是不是3D打印精度问题?

网友B:
显微镜光圈么~~考虑下打印精度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下是不是3D打印精度问题?

精度0.1mm,涂点肥皂液润滑一下会好点,是精度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微镜光圈么~~考虑下打印精度先

类似吧,仿照相机光圈建的

网友:
中间的开合片要留点间隙用于活动,表面也不能太粗糙,否则摩擦力大就不好动。

网友:
摩擦力太大   打印变形  打印精度还要提高下

网友:
一处用力,其余各处都是靠摩擦力传动吗?3D打印出来的摩擦系数可以满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0.1mm,涂点肥皂液润滑一下会好点,是精度问题吗

普通的3D打印机精度是比较差的,况且你这些零件都是滑动摩擦,打印的零件表面粗糙度不好。三维上模拟下可以正常活动的话,大概率还是零件精度问题。

网友:
用砂纸把三角片两个边磨磨 磨出个小缝就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怎么联系啊,我也借鉴了这个设计,正准备打样呢,希望能从楼主这里有些参考

网友:
楼主怎么联系啊,我也借鉴了这个设计,正准备打样,希望从楼主这里得到一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