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的静载荷、动载荷及寿命分析

楼主(2020-03-19):
  滚动直线导轨副的工作原理和滚动轴承原理相似,钢球均是在圆弧滚道上,在一定负荷下作连续的滚动运动,因此,滚动直线导轨副也具有和滚动轴承相似的多种损坏形式,如接触疲劳磨损、腐蚀、过热、精度降低、振动等,其中许多属于选型、应用或维护不当。有的损坏形式,如接触疲劳,则属于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一般认为,若安装正确、润滑适宜且无有害介质的进入和高温的影响,负荷适中,则滚动直线导轨副的破坏形式主要是反复应力引起的滚道表面的疲劳剥落,即接触疲劳。
   静载荷和动载荷可以按照国际标准ISO14728-1,14728-2的公式计算得出
1.额定动载荷
   一批相同构造和尺寸的导轨组件在相同条件下运行,其中90%导轨的寿命能达到或超过特定行走距离时所能承受的载荷。
2.额定静载荷
   滚动体与滚道最大接触应力处的总塑性变形量等于滚动体直径万分之一时的静负载荷值
3.静载荷的安全系数
  滚动直线导轨副在静止或运行时,可能受到因振动、冲击或激烈的启动停止所造成的惯性力或力矩等外力的作用,对于此类使用场合,需要考虑其静载荷安全系数,以确认所选导轨副型号是否适合。根据不同的使用场合,必须考虑不同的安全系数
4.寿命
   在相同的工作条件下,使一批相同构造和尺寸的导轨组件分别运行,在其中90%的导轨组件尚未出现疲劳现象之前,滑块相对于导轨运动距离的总和一定运动速度下的工作小时数。
   在实际的导轨系统中,为了充分发挥滚动直线导轨副的性能,与钢球接触的滚道表面的硬度在HRC58-64之间。若滚道表面硬度较低,则额定动载荷减少,导轨的额定寿命将会降低。
   导轨系统的温度超过100℃时,与在常温使用场合相比,额定动载荷降低,额定寿命缩短。

网友A:
所以说导轨长期使用没有润滑系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导轨长期使用没有润滑系统是不行的!

是的,导轨的润滑是非常重要的,油脂也至关重要,还有就是有的重要的机械上要搭配自润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