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动轮与被动轮直径

楼主(2020-03-19):
如图所示,一台皮带传输机要求驱动轮旋转一周输送带传输一米,求驱动轮与被动轮直径。
思路:假设驱动轮与被动轮速比一比一,可得主滚筒周长170.4*3.14=535.1。行走一米所需转数1000/535.1=1.87。设被动轮直径100mm得出驱动轮直径100*1.87=187。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请各位指教。当然驱动轮与被动轮是浮动数值,根据需要而定。

楼主:
求大神出现

网友:
做设计应该首先找专业工具书看,不是发个帖子,看看回复就行。
再有就算是有人回复了,你又如何判断正确与否?
建议你先找一下《连续运输机》和《运输机械设计手册》看看。

楼主:
|詹姆斯007发表于 03-19 23:47做设计应该首先找专业工具书看,不是发个帖子,看看回复就行。

再有就算是有人回复了,你又如何判断正确与否?

建议你先找一下《连续运输机》和《运输机械设计手册》看看。
多谢指导

楼主:
还是希望有大神能指导指导。

网友(点评):
基本上是对的

网友:
这样计算还是会有误差,楼主可以用3D软件造型出来,实际去测量。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3-21 16:27这样计算还是会有误差,楼主可以用3D软件造型出来,实际去测量。
用软件模拟啊?